制作BOM,新人疑问

楼主(2013-12-19):
小弟,新手,领导安排让我把原理图中的BOM整理出来,从cadence生成的BOM表中,有这么多的PART,每一个料都需要去找到对应的厂家?

还是只是需要找到主要的IC的厂家就可以了?一份设计中阻容这么多,就算同一个容值的,也有可能因为额定电压不同而有所区别?小弟其实只是负责原

理图的设计,需要考虑这些吗?(感觉在我发起整个系统设计后,生成原理图第一版后,产生网表后,这些工作应该由其他人来做了吧,实在精力有限呀)谢谢。

网友:
这些肯定是要由你来做的.
最基本的,你要提供你原理图中所有零件的厂家料号,包括电阻,电容,这样采购人员才能根据你的厂家料号去买料,要不然,采购人员怎么去买料啊.
不过,一般为了简化,都把所有的零件选代表型的品牌型号来做BOM,至于替代的料号,再说.

楼主:
有些料,比如匹配电阻、去耦电容等在最初就不能确定的,大一点的IC是可以确定的,比如总线交换IC等。觉得这些应该是由仿真后再确定吧,现在就备料是不是过早?(现在这个东西没有IC原厂的参考设计的)

网友:
匹配电阻之类的一般先要估算一个接近的值,要不然,不作在BOM里面采购不会给你买料,工厂也不会给你贴件.那板子回来怎么调,所以不管确定不确定,总要先预设一个值。通常备料的时间上,你在规划线路选择方案的时候,就要把大的IC先列出来,因为这些采购周期通常会比较久,让采购有充足的时间买料,至于小的电阻电容,等板子Layout出来,确定定稿了再出BOM采购都来得及.
总之,你要让别人备料,就得告诉别人料的型号,至于这个型号是否是最终要用的,要就是考验你功力的时候了.

网友:
记得我们公司的高工都是备主要芯片的,其他电容什么的,大部分都是用公司里原有的,已经购买了的!电容什么的,好似最重要的还是PCB封装要匹配,!

网友:
如果有ERP就方便了,查起来也快。我们是把每个元件的料号在原理图中都带上,显示出来!直接导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建立一个CIS系统,这样基本上原理图导出来几乎可以不用制作和整理,方便快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立一个CIS系统,这样基本上原理图导出来几乎可以不用制作和整理,方便快捷!

CIS系统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IS系统是什么?

Cadence OrCAD CIS( 零件管理系统 ), 能让您在Cadence OrCAD中实现零件库的管理与统合。透过OrCAD Capture CIS 的架构,连结到您既有数据库中所需的字段,再整合线路图绘制时所需的电路符号、实体零件等等。最后整合到唯一且经过验证过的各个零件料号上,形成研发工程部适用且与其它系统料号匹配的零件数据库

网友:
公司没ERP系统么?没仓库么?仓库怎么管理物料的?每个物料没有编号么?没有BOM表工具之类的。可以支持关键字查询,如0.1uF电容,如果匹配,自动把BOM表物料更改为ERP中物料,这样不用你每次都一个个查,一个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