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检查orcad原理图和pads的pcb的一致性?

楼主(2013-12-19):
比如我手头有一个设计的原理图和pcb,分别是orcad 16.6和pads9.5格式的,
但我不确定这个原理图和pcb是不是完全一致,需要怎么来对比?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个新设计,pads导入orcad的网表时,或者画板完成做检查时,怎么检查pads里面和orcad相一致?比如丢失某些东西等。

网友A:
ORCAD网表导入PADS,查看记录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网表导入PADS,查看记录文件即可

刚才试了一下,完成后的pcb检查貌似不行,我人工删掉一个器件,然后再导网表进来,没有提示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你上面的应该是新设计的时候,看记录文件是看看有没有数据丢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完成后的pcb检查貌似不行,我人工删掉一个器件,然后再导网表进来,没有提示任何不一致的 ...

导网表直接就更新了。
应该是ECO COMPARE作比较吧。具体操作时间有些久了忘了

网友:
CAD导ASC,PADS也导ASC。然后两个AS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再然后删除C_ASC的头两行,再再然后复制P_ASC的头三行,粘贴到A_ASC的前面,最后用PADS比较两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