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层走信号线,后期出负片的问题,各位大神路过进来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3-12-19):
由于是四层板,有四根信号线,走不通,没办法只有走到内电层的GND层,结果出负片时,信号线连接焊盘处没有相应的焊盘!如图,求指教!

楼主:
这是CAM里面看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CAM里面看到的结果

这是pad designer相关设置

网友:
正常;
就剩4根线了,在顶底层多想想办法;内层隔断这么大块很不好的。

网友A:
    为毛非要用负片,,,就四层板用毛负片。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B:
对楼主无语了,是作死的节奏啊。

你既然层叠设置成了plane,就不要走线了嘛。

你走线了,也就走了,也没啥,你还偏要用负片。

你用负片,也不是说肯定不行,但你却还用走线来连接。

padstack里面有regular,thermal和anti,你知道啥意思不?

就是正片用regular的pad,负片连接的话用thermal,不连接的用anti;而且这个连接,也是和铜皮的连接。

你这种在负片层用走线连接pad,你说软件应该给你用regular,thermal还是ant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非要用负片,,,就四层板用毛负片。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谢谢,接受教训,以后尽量用正片,但是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无语了,是作死的节奏啊。

    你既然层叠设置成了plane,就不要走线了嘛。

谢谢这位仁兄,我终于明白啦,一针见血啊!太感谢你了,不过我想再请教下您,如果我需要从内电层将两个焊盘连接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求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我终于明白啦,一针见血啊!太感谢你了,不过我想再请教下您,如果我需要从内电层将两个焊 ...

1.如果不使用负片的话,很好办,直接拉线过去就可以了。

2.如果坚持用负片的话,用shape铺过去,但是宽度什么的就不好控制了。又或者通过修改这4个焊盘的thermal和anti,看下行不行。

    其实Cadence本来就不希望用户在负片的平面层走线,所以没有给这个操作提供支持,这样做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不使用负片的话,很好办,直接拉线过去就可以了。

    2.如果坚持用负片的话,用shape铺过去,但是 ...

    说的太好啦,谢谢你!帮了我大忙啊

网友:
    既然走了线就改成正片的

网友(2014-06-13):
    学习了,我还以为只要是电源层和地层就需要使用负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无语了,是作死的节奏啊。

    你既然层叠设置成了plane,就不要走线了嘛。

受教了!
请问:如内层用正片,padstack里面有regular,thermal和anti,具体参数该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
    傻呀,负片是不能走线的。。。。

网友:
    画的时候多加一层内层布线(5层),做CAM的时候合成到GND层。GND层要在相应的位置画粗线。
    内层的电源和地,都是用负像层的,比较方便,减少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