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从BRD 里面导出library 有一个零件没有PIN ,而其他的都有呢

楼主(2013-12-19):
RT, 就一个SOT-6的封装没有PIN, 这个DRA打开后发现 有丝印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PIN

网友:
上文件,让大家瞅瞅呗。

网友A:
我是这样导出的,可参考:
1、新建个文件夹,把brd的lib path路径全部指定到这个文件夹上。
2、再打开brd,导出library。
     一般情况下,导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我会按照上面步骤,重新再导出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导出的,可参考:
1、新建个文件夹,把brd的lib path路径全部指定到这个文件夹上。
2、再打开brd ...

我试过了,重新导一次也不行,而板上其他零件都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复制文件到另外的文件夹又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重新导一次也不行,而板上其他零件都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复制文件到另外的文件夹又可以

你那个零件的焊盘可能是用shape做的,你看下焊盘的属性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重新导一次也不行,而板上其他零件都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复制文件到另外的文件夹又可以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第一步的操作,这一步很关键哦。
      如果你参考了,还是不行,那就不知道了,
说实话,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后来按照我叙述的方法都解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第一步的操作,这一步很关键哦。
      如果你参考了,还是不行,那就不知道了,
说实 ...

有啊

网友:
我遇過,
我回憶一下!

网友:
你没那个PAD吧

网友:
试试把这个勾选上  重新导一遍吧

网友:
執行PCB Editor會出現選項,選擇"Allegro PCB Librarian",在File -> Export -> Libraries....
最後就可完整匯出Library(包含pad),試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