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9.3版本如何转换成ORCAD

楼主(2013-12-19):
如题 在网上找的基本都是2005版本转换成2004版本的TXT再 用orcad打开  我想说有木有 有木有大虾 能帮忙9.3的转成ORCAD的 求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4-02-07):
这个还真的没有

网友A:
导出低版本的txt后,用orcad 16.6直接导入

或者通过AD打开后,另存为DS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出低版本的txt后,用orcad 16.6直接导入

或者通过AD打开后,另存为DSN

导出低版本的txt后,用orcad 16.6直接导入    ,这步怎么做,我试了不行。

网友(2014-06-09):
引用 网友A:
导出低版本的txt后,用orcad 16.6直接导入

或者通过AD打开后,另存为DSN

JIMMY老大,能具体说说Orcad怎么导入低版本的logic的原理图么

网友:
logic导出后,用ad打开,再另存为d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