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无法修改电源电压

楼主(2013-12-19):
大家好,小弟初学习仿真,目前遇到一个很怪的问题,Hyperlynx分配电源电压时,怎么也不能修改电压,请各位高手们指点迷津,现象如下:

网友(2014-02-14):
我也发现了
我也改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把上面两个带<>的电压也改了

网友:
把<>去掉,只填电压值

网友(2014-09-28):
确实是这样,我也发现了,可能是<X>,代表的是软件的猜测值,确实在修改的时候需要将<>去掉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