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9135芯片发热

楼主(2013-12-19):
最近一个项目,一块板子用到四块9135,9135的外围电路时没问题的,四块9135是共用电源的,3.3和1.8都共用,当四块9135一起工作时发热很大不敢用手摸,一块9135正常工作时发热正常。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

网友:
这个芯片功耗很小,不应该这么热,你有做更多的试验吗?

网友:
    用LDO还是DC/DC? LDO热量会大

楼主:
    3.3和1.8都是DCDC转的,TPS54331转3.3,TPS5432转1.8,当3.3只供给一块9135时,发热不大。供给四块时发热大。3.3和1.8的电压也没有被拉低,很正常。

网友A:
    电流大了,效率低了,电感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效率低了,电感热吗、

    上图上参数更好帮你分析。可以的话,将电路和PCB贴出来,让大家来挑刺。
偶冒猜的话,觉着电源设计有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考虑;1、DCDC的电感匹配的不对;2、PCB布局布线问题,重要在于PCB布线,地和电源的灌铜面积要够大。

楼主:
    现在主要是四个9135发热大,我已把部分PCB和原理图上传来了,希望大家帮忙分析。

    6.54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15,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怎么没回复呢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先外接实验室电源试试看有无改善。
    或者可以输入480P的信号试试看,1080P的信号比较耗电。

网友:
    提点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我不是搞这玩意的,有所失误之处请见谅。首先同样面积的一块线路板上,一个IC工作热量有足够面积对流散失,你会感觉到温度低,4个工作散热面积依旧,发热增多,不提高通风量手摸发热增大天经地义。我觉得首先你板子工作正常与否?工作正常你先测量工作电流,是否在供电IC承受范围?电流大发热会大,在极限时会超大。建议你用多路温度计在IC上定点测试,对比1个工作和4个工作时温升曲线,才是找出问题的方法。解决异常发热可以,不过三言两语真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