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网络是什么作用啊,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到

楼主(2013-12-19):
有哪位大侠知道在9。5LAYOUT中点选择网络,右键-呢,好像教材里都找不到啊?PCB新手,求赐教,谢谢!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在9。5LAYOUT中点选择网络,右键关联网络是什么作用啊,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到呢,好像教材里都找不到啊?PCB新手,求赐教,谢谢!

网友:
关联了好做等长

楼主:
以前2007好像不用关联网络也可以走等长啊,一定要关联网络吗,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没拉过DDR不知道算等长的痛苦。

网友:
关联网络后,好像不能再对此网络建立差分对了(比如时钟网络)!!!

网友:
PADS9.5中排阻好像不能关联网络?

网友:
论坛有关联排阻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