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用PADSLOGIC做原理图而用ORCAD做原理图

楼主(2013-12-19):
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用padsLOGIC做原理图而用orcad做原理图,然后再用PADS来画PCB呢,我觉得PADS的原理图还是很好的呢,是不是ORCAD做原理图有更好的优点呢?

网友A:
ORCAD出道很早,可以直接加模型就能原理图仿真,很容易上手,能出多种格式的网表,再就是很多厂商的公版原理图都是ORCAD格式,所以大家都用ORCAD出网表到PADS里画,有时要加个元件减个元件,就需要操作ORCAD,久而久之,把ORCAD就学会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padsLOGIC是灰常不错的SCH软件。由其是画好线后带线移元件时相当严谨。有人说严谨导致不灵活,反正我在使用时觉得也很灵活啊。

网友:
pads原理图元件的创建复杂,但PCB封装的创建相对简单。

网友:
pads logic你值得拥有

网友:
自从PCB NAVIGATOR消失之后(只能支持到PADS2005),用PADS LOGIC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多了。PADS LOGIC自然不如ORCAD爽。但我觉得改掉几个致命的问题后(我总结了至少有3个),应该会越来越普及。

网友B:
orcad除了可以仿真外,界面缺省的颜色配置很舒服,pads的颜色配置不美观;orcad可以进行层次设计,pads不能进行层次设计;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PADS不可能进行层次设计?

楼主:
看下得抽下时间学下ORCAD才行了,不过现在不是有软件可以把ORCAD的原理图转换成PADS了的吗,不也是一样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cad除了可以仿真外,界面缺省的颜色配置很舒服,pads的颜色配置不美观;orcad可以进行层次设计,pads不能 ...

好像是pads宣传的,logic不行,能进行层次设计的是dxdesigner。

网友:
那种软件都一样,各有各的优点。自己用的习惯就好
当然多会几种工作上方便些。

网友C:
工具而已,用熟了都一样。看自己了

网友:
个人习惯吧···

网友(2014-03-04):
引用 网友C:
工具而已,用熟了都一样。看自己了

不同意此观点!虽然都是工具,即使用熟了也不会都一样,好的工具效率高。以前没有软件仿真时,微波电路都用手工计算,能和现在相比吗?

网友:
logicg几百个地、电源就够你放几天了。
ORCAD简单易用,通用性高,
就是和PADS配合的不够完美,
导网表有时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够折腾半天。

网友:
工作一直在用ORCAD 我都快把PADS LOGIC遗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出道很早,可以直接加模型就能原理图仿真,很容易上手,能出多种格式的网表,再就是很多厂商的公 ...

ORCAD支持很多网表输出格式,与其它的Layout软件的接口亲密度高,这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LOGIC上手不太容易,用习惯了感觉不错,特别是和LAYOUT交互布局,十分方便,不知道ORCAD能和LAYOUT实时交互不?

网友:
Logic非常好用严谨。

网友:
谈谈个人的看法,两个一起都用精通就好了,那样就不管方案公司或同事给的是POWERLOGIC或ORCAD=绘制的原理图,拿来就用。

网友:
LOGIC 和LAYOUT结合的更紧密,

网友:
logic 用習慣了,覺得很好用
DXdesigner 不知道
orCad 複雜
pads的颜色配置可以自己搭配,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