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编译出现以下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2-20):
(图片)

网友:
手机看不图,顶一下

网友A:
不可以在两个进程内,对同一信号进行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在两个进程内,对同一信号进行赋值

高手能否帮我把工程改下,我刚入门,实在改不通

网友(2014-01-22):
You have module Clock_Generator.v
with port                      input [31:0] key_value
and you set a instance of
key_scan_jitter key_scan_jitter_inst
        (
                .clk(clk),
                .rst_n(rst_n),
                .key_data(key_data),
                .key_flag(key_flag),
                .key_value(key_value)
        );
In module key_scan_jitter.v
you have                          output[31:0] key_value

So module have to source of key_value:
1. From input port (may be 32 pins of chip)
2. From internal instance  key_scan_jitter

Altera can-t to do short circuit in your module.

网友:
顶层文件里,key_value的定义错了,不应该是input,是wire型,因为它是key_scan_jitter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