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Etch的使用

楼主(2013-12-20):
3金币
最近看了公司之前的一個板
layer4 = GND (Conductor)
layer5 = in2    (Plane)

在layer5中有線路
打開anti etch後,發現有anti line
接著又打開layer4,發現在layer4在layer5中的anti line上有相同的走線

這樣用的原因是??@@??

(附圖 藍色=gnd層 黃色in2層)

网友:
在负片层走线的操作。

网友A:
    跨层阻抗匹配。

网友:
    包了个地,铺动态铜皮容易避让而已。

网友:
    是不是Antech subclass 选择了all.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A:
跨层阻抗匹配。

同意!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呀!

网友:
    这个anti etch的作用相当于禁止铜皮铺进去,目的是实现3楼说的粗线隔层参考控制阻抗

网友:
    在同一层中如果有不同的线宽达到相同的阻抗 就需要做隔层参考来实现 更换参考层来更改阻抗 在L4做anti etch就是相当于更换了参考层到了L3

网友:
    那这样的处理layer5 = in2    (Plane)是不是出Gerber时不能出负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