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使用疑问

楼主(2013-12-20):
各位大侠,以前设计大家都说TVS管应该放在电源入口,以防止瞬态电压,我一直也这么做,昨日看群里有人讨论TVS管,我就做了个仿真,仿真电路如下:,仿真的波形入下。从波形看,TVS管在该电压输入时没有起到引诱的钳位作用(TVS击穿电压24V,钳位电压31V左右,瞬态电压的峰值为50V)。R1是模拟负载电路。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或者我的思路有问题,?麻烦能仿真得大侠给张正确的图。

TVS仿真电路

TVS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与波形

仿真电路与波形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仿真,应该就钳位了

网友:
TVS 应该用在通信上,232等。
前级气体放电管,然后电阻 TVS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仿真,应该就钳位了

是,我也发现如果电源先经过一个电阻再到TVS管的话是可以钳位的,但是看很多设计是不存在这个电阻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也发现如果电源先经过一个电阻再到TVS管的话是可以钳位的,但是看很多设计是不存在这个电阻的啊。

仿真软件里的电源应该都没有内阻的,这样直接接tvs管两端出来的应该就是电压源出来的波形;要不你在这里放个稳压管试一下,可能也不会稳压

网友B:
    实际应用电路中还得根据你要吸收的能量大小选择TVS的最大吸收电流,不然小马拉大车会被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应用电路中还得根据你要吸收的能量大小选择TVS的最大吸收电流,不然小马拉大车会被干掉。

    嗯,有道理,TVS的四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