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CLR/VPP脚上接的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3-12-20):
PIC单片机的MCLR/VPP脚,接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大家帮忙看看,是个什么IC?

楼主:
按道理复位脚应该只接个上拉电阻,和一个电容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加个B8HJ呢?

网友:
接了一个逻辑与门吧

楼主:
如果是与门,那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复位的引脚,J1应该是一个switc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引脚,J1应该是一个switch吧。

你说的switch是指什么,怎样工作?

楼主:
J1是switch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接它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J1是SOT-25的封装,上面写的B8HJ,不知此元件全称叫什么?

网友:
J1应该是复位专用IC,具体参考XC61CN2702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