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求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3-12-20):
自己一直都是只是专业的LAYOUT ,之前画工控的,后面画主板,显卡,现在画平板,目前公司深圳这边就要兴起手机了 。

画了3年,一直用allegro 软件, 现在,听说画手机都是用pads ,自己也在断断续续学,

但是呢,手上一直都会有项目,花不完的板子。 学了一点PADS ,又差不多忘记了。很迷惘。

自己特佩服会硬件的人啊,尤其是女孩,真心佩服 。如果我也能学会硬件改多好啊。

其实我自己还是挺爱好这行的 ,比较爱专研,对应硬件的原理那些,特想学,但是根本不晓得从哪下手

所有我现在特纠结 : 是看有关零件方面的知识,学习硬件还是学会PADS 啊。    我都没点专业的电子基础 。

楼主:
各位高手前辈们多多指教 ,现在很多公司画板,原理图啥的都全一个人包了, 压力真大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前辈们多多指教 ,现在很多公司画板,原理图啥的都全一个人包了, 压力真大啊 。

问几个问题:
1、你做过显卡 主板?
2、贵司现在做MID?
3、你毕业几多年?

硬件的话,关键是积累。碰到问题自己学会找资料 分析 看规格书。。
说来说去就是见识了,见得越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另:既然是用allegro画板子的,那用pads完全没问题的,这两个都是差不多的。
学习pads的关键就是把它用到实际的案子中去,一旦用pads做了一个案子,就可以说pads基本会用了。用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问题,那就自己一边翻教程,一边自己去思考了,毕竟所有的软件都有一个共性。而且他们都是做PCB布局布线的工具,所以都存在有相同的共性,你之前在allegroo如何用的一些设计流程在pads中也基本一样。
做技术的,说白一点,就是自己多动手整,自己多想,多查资料,多看规格书。任何软件都有help的。实在时间比较紧了,就考虑问别人,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最好拿出来分享,既是对自己的总结,也是帮助粳稻遇到同一问题的其他人。
教也是学,学也是学。
还是一句话:见多了也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几个问题:
1、你做过显卡 主板?
2、贵司现在做MID?

嗯嗯嗯嗯 谢谢高人指点,一定加油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有空多看看你画过的板的原理图,争取都搞懂它,不懂得可以和画这个图的硬件问下;更好的是在画板的过程中搞懂原理图,对你画板有帮助的......

网友:
我不会原理图,很佩服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嗯嗯 谢谢高人指点,一定加油的

你搞反了吧,手机不是现在兴起的,几年前山寨机的时候遍地开花,那时很多人就用的PADS
手机经过洗牌之后,现在能生产手机的公司不太多了,倒是MID 上千家,但干的公司多了,利润就降了,利润5元,10元都有人做。因此MID需要全能,工资才能高,这是趋势。
这都属于消费者产品,竞争非常激烈,老板赚的钱少了,员工的工资怎么会更高?要想在消费者产品里面打工,就要全能。
我不知道你是女孩还是男孩,女孩就应该一直用ALLEGRO,如果有工作经验,复杂的板子都画过,面试时一定要找面向行业用户的企业,而不是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反了吧,手机不是现在兴起的,几年前山寨机的时候遍地开花,那时很多人就用的PADS
手机经过洗牌之后 ...

  高手的意思是说 不会PADS 也OK ?  我是女孩

主要是因为我们公司  深圳今年弄的平板 ,效益不怎么好,其他分公司有座手机,深圳一需要做手机了 ,所以我需要学PADS

网友:
    PADS你画一块不复杂的板,等你画完了就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女孩子做硬件很苦的,我是从女孩子到老女人的,做的都是硬件,从原理图设计,PCB layout,工艺文件制作,焊接,调试,测试。我一个人全做,说白了就是“全才”,但是没有人会看得起,当把工作都做好了,想找人check以下时,都很少有人看一眼,但是要求板子是万能的。工资是税后5K多点,烦都烦死了。pcb layout我用的是PADS,原理图用的是orcad。很想学习allegro,但是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再学了,没用,真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女孩子做硬件很苦的,我是从女孩子到老女人的,做的都是硬件,从原理图设计,PCB layout,工艺文件制作,焊 ...

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佩服
现在还在上班吗?那么厉害税后才5K ?不可能吧? 做什么产品啊
    我是想一直做LAYOUT 也不是个办法啊,LAYOUT是个苦力活,很辛苦,一根一根拉线,硬件什么的一个 改 字 ,不得不改
    硬件知识广点,所以我想学,所以我现在很纠结,不晓得是学PADS还是学学硬件的知识。
    公司每天几乎都有项目   画板画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