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最大层的模式下,怎么改成层的设置?

楼主(2013-12-20):
可能标题说的不清楚,是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pads9.5),比如一个双面板现在层设置里面的层数是1层,2层,103层到130层,我想改成1层到30层,这个貌似改不了,不知道那位大师有方法,这个功能就像我们经常需要用,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貌似还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
    不用的放着就行了。。要不换软件。

网友:
    除非你103-130层没有用到可以关闭掉,你可以打开1-30的层啊

网友:
    导出3.5版本 在重新导入。即可。很久以前的问题了。

网友:
    导出低版本再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