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PCB走线间距设0.1mm,铺铜间距可不可以也设0.1mm?

楼主(2013-12-21):
我PCB走线间距设0.1mm,铺铜间距可不可以也设0.1mm?我看我们这前辈的做法都是铺铜间距设置成0.12mm/0.13mm,比走线间距设得稍大,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一般铺铜间距会稍大一些,我的习惯做法是两倍走线间距。

网友A:
我们的是走线0.2,铜皮0.3,不能小于这个,否则有很多短路

网友:
跟EMC会有关系吗?

网友:
大块铜皮对阻抗的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是走线0.2,铜皮0.3,不能小于这个,否则有很多短路

我之前也画过几块板,走线0.2mm,铺铜0.25mm,好像也没出问题

网友:
看线路板厂的技术吧,我们如果空间够大的话,导线用0。25,铜皮用0。35,这样做出来的板就有保障,如果是很小的板的话就要用0。2了

网友:
我也觉得看线路板厂的技术...

网友:
回复有积分增加吗?

网友(点评):
看好你哟:)

网友:
0.1mm铺铜间距一般板厂生产短路会非常多.

网友:
0.3mm以上,铺铜一般面积比较大, 经过走线、焊盘、过孔比较多,造成最后敷铜形状怪异、犬牙交错。如果在PCB加工腐蚀的过程中,哪出交界处没腐蚀开,你就等着哭吧

网友:
铺铜间距0.15mm至少,这个不会出问题
基本目前的手机版子都是这个间隔。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  可以

网友:
    这是DFM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牵扯到PCB生产的问题了

因为大片铜皮的话,在腐蚀的过程中大铜皮积聚大量电子,所以腐蚀效果会差一些,你用显微镜看大片铜皮的边缘和普通走线的边缘就知道了,大片铜皮的边缘有很多腐蚀不净的,所以如果大面积覆铜太靠近走线,容易短路,静电也会更差

网友:
这样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