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A LI电池防反接措施

楼主(2013-12-21):
  我有一个12v 输出电流最大3a的系统,想做个防反接电路,大家给个意见吧 如何做?

网友A:
MOS管做,可靠,压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做,可靠,压降小!

来个型号 吧 推荐一下  前辈 好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型号 吧 推荐一下  前辈 好吗 ?

3A的MOS管多得很啊,你上Vishay官网,找找吧,我们一般用Si系列的,一直没问题!

楼主(2014-01-29):
引用 网友A:
3A的MOS管多得很啊,你上Vishay官网,找找吧,我们一般用Si系列的,一直没问题!

提供一个具体芯片呗 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