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路中选择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3-12-21):
如图片中的滤波电路的设计,在电源到电感之间和电感到芯片之间的滤波电容选择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这对滤波效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比起滤波电路中选择同一个容值的多个电容并联的滤波效果,那个效果更好呢??

在滤波电路中选择电容时一般关注电容个那几个参数呢??

滤波电路电容的选取原则是神马呢??

求各路大神悉心指点,电路设计的菜鸟在此谢过了

PQ60Tdemo板的电源滤波电路

PQ60Tdemo板的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
追加一问:选择大电容用来稳压时,大电容的耐压值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网友A:
这是从于博士的那篇论文学的,不同的容量的电容,滤波有不同的驻点,分明是想降低阻抗,减少纹波,可能这个设计的DC-DC转换有问题,才出此下策。

网友:
增加低阻抗频带的宽度

网友B:
显然这里并起来的几个电容是告诉你用到这组电压的引脚有多个,是希望你在做layout的时候,给每个引脚都分配一个退耦电容。有时候在同一个位置有多个电容并起来使用的情况,那是为了降低电容的ESR值,简称等效阻抗。电解电容的ESR一般都比较高,多个电容并联,可以有效的降低整体的ESR.比如说两个47uF的电容并起来的效果要比同类的一个100uF的电容的效果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可以参考于博士关于退耦电容的文章 讲的很详细

网友(2014-02-17):
一般开关电源电路中都有101——104的电容并联,过差模电感再并一次,设计的源头思想我也是模糊的,但好多成熟的设计都是这么做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于博士的那篇论文学的,不同的容量的电容,滤波有不同的驻点,分明是想降低阻抗,减少纹波,可能这个 ...

于博士的那篇论文啊

网友(2015-03-09):
貌似大家都在提博士的文章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这里并起来的几个电容是告诉你用到这组电压的引脚有多个,是希望你在做layout的时候,给每个引脚都分配 ...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5-10):
多个电容并联作用有二,
一:相同型号的电容并联可以降低谐振点的阻抗;
二:不同型号的电容并联可以拓展低阻抗频带,可以参考电容的阻抗-频率曲线来选择

网友:
    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用来展宽滤波的频带,是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
    学习一下。于博士哪篇文章呢,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