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不同过孔类型用不同颜色显示?

楼主(2013-12-21):
请问各位pads  不同过孔类型怎样用不同颜色显示,如何操作?比如BLIND VIA\ BURIED VIA \THROUGH VIA 都用不用颜色来显示不同类型的过孔

网友:
好像不行啊,没试过这样的,我个人认为不行

网友:
这个可以建Mentor公司在9.7版本用上。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吧,不同网络的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吧,不同网络的是可以的。

但我看到MTK的layout指导PDF     好像是可以设置不同颜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看到MTK的layout指导PDF     好像是可以设置不同颜色的

    你确定不是网络设置的颜色?

网友:
    能高某一类型的孔。但分的很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