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性报错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12-21):
连通性报错问题求解决

连通性报错问题求解决

连通性报错问题求解决

smart_power - 副本.zip

楼主:
明明连通了,可是还是有提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搞好,,,钻孔Drill 选项右边的Plated选项,它
代表此焊盘孔的金属化选项,如果没有选中,则表面孔内壁不进行金属化处理,
这样各层之间的网络将无法连接在一起,在连通性检查时将会报告错误。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一样,还有测试点也需要勾选,否则也会提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