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导入结构图的问题。

楼主(2013-12-22):
导入结构图的时候提示这个,网上有这个的解决方法,但是我试了没有用。请教何解?

网友A:
有没有设置原点啊,可能超过图纸的大小了!还有注意单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置原点啊,可能超过图纸的大小了!还有注意单位的问题

我试过选择mm或者inch为单位,但是提示我什么超出最大范围的报错,所以没有办法只能选择mil,但是选择mil单位图形会变小,试着用放大倍数那个方法,但是没有用。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2014-09-14):
楼主,把你出问题的原文件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