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不能添加Symbol (多了DSNlck文件)

楼主(2013-12-22):
我遇见AA.DSN的同层文件夹里多了一个AA.DSNlck文件,不能往原理图里添加元器件,一添加元器件,cadence16.5就自动退出。而其他没有这个DSNlck文件的工程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怎样解决的?

网友:
AA.DSNlck文件  表示 AA.DSN 文件已經被 ORCAD 鎖住。當不正常離開 ORCAD 的時候, xxxxx.dsnlck 就會被保留下來。如果是正常離開 ORCAD 的時候, xxxxx.dsnlck 會自動消失。

如果確定 AA.DSN 文件是正常的檔案,先離開關閉 ORCAD ,手動刪除 AA.DSNlck 文件即可。之後正常開啟 ORCAD 繼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