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中pin name的上划线如何添加?

楼主(2013-12-22):
如题,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在名前加“~”

网友A:
库里面修改pin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面修改pin的属性

修改pin的哪个属性?

网友:
在pin name 的每个字母后面加斜杠

网友:
在 你要起横线的地方加“~”符号 ,结束的地方再加 “~”符号,这样就能表示低电平有效的引脚了。
但是鉴于有的软件是用#号,有的软件是用斜杆号,而有的软件是用加N(或n,”负“ 的单词首字母)的前缀方式,会有兼容问题。而兼容性最强的当然是全字符方式(加N)的方式,比如低电平复位引脚:NRST,去哪都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