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在线等

楼主(2013-12-23):
请问电容屏怎么去抖
   车机的电容屏在按有的地方的时候触摸点会一直跳,请问要怎么去除掉

楼主:
恩知道是电源的问题    但是我有加电路进去    但 还是没用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5V从哪里来的?供电对触摸芯片有一定干扰,芯片抗干扰能力不够就会出现触摸跳点,尤其多点触摸

楼主:
5V  是从机器主板上接的
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我们一般让芯片厂调驱动

网友:
电容屏一般来讲,电源建议用低纹波的LDO,另外一个就是静电的防护,还有一个就是接地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接地的问题,造成电容屏的地与主板电源的地之间有电压差.

网友:
这是共模噪声的问题,你在电源上加东西是没作用的。

网友:
系统的地没有接在一起,有压差,确保地与地都连接上了,再看看吧。

网友:
我通常是請芯片厂调驱动去解決問題。因為電源搞得很乾淨,用了-80db PSRR 的 LDO 還是會發生,真的只能請芯片厂调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