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AV输入的视频放大电路有必要嚒?

楼主(2013-12-23):
如图所示,监视器AV输入都增加了视频放大,这个有必要嚒?我测量了下,输入输出波形幅度是相同的. 是不是可以cut掉啊?出于什么考虑增加这部分呢?而且还发现 一个问题, 如图电路视频从黑场切换到白场的时候,图像会左右平移.短路C76,C78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测量波形应该是电容导致波形变形了.能不能去掉啊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加这个电路,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删除.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A:
一比一隔离,还有必要,删了就自找麻烦。
电容可以去掉(用0欧姆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比一隔离,还有必要,删了就自找麻烦。
电容可以去掉(用0欧姆电阻代替)

使用同款IC的TV板卡都没有加.如果删除会有什么弊端嚒?求指导啊

网友:
输入保护,EMI等等问题,要看过你的整体结构才知道。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加电容隔离就可以了,没必要弄这么复杂。当然不考虑成本的话这样也没啥问题

网友:
    不能删!看电路应该是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
    R101好像就是为了这个预留的,如果不要视频放大的话,可以将U8、C75和R90删除,R101焊接0R

网友:
    有反馈,会有隔离的效果么,会不会是做共模抑制之类的

网友(2014-05-22):
    也可以删掉,也可以不删掉,问问你的软件工程师,你的cvbs是全电流输出还是半电流
    同时,如果要加放大,不用这么昂贵的东西,基本上加个射随就可以了,但是隔离的电容是必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