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向yuxuan51请教关于PCB 50Ohm 微带线建模

楼主(2013-12-23):
一般PCB顶层50Ohm微带线,厂商加工的时候会在铜箔表面作Plating处理,这时在HFSS中建模的时候
需要怎么处理这个Plating?增加信号Trace的厚度?
Xiexie!

网友:
1. 表层foil每家的工艺都会有区别,但是基本都在一个范围内,譬如half oz+plating一般在1.9-2.1mils。
2. 一般而言,microstrip是比较难以在常见的EDA tool里精确模拟的,主要是依靠大量的测试数据进行归纳。如果要用field solver做模拟,需要了解表层镀铜的参数(注意是和基铜不一样的)以及solder mask的参数,但最终还是需要进行测试拟合和矫正。

网友:
厂商加工的时候会在铜箔表面作Plating处理不是重点,因为无论哪家厂商都不能保证电镀的均匀。其实有时误差是比较大的(20um),这与实际板子的设计也有关。其实正如2楼所说,solder材料反而是个重点,和材料波纤一样,有个delta范围,但solder应该更没有规律些,因而仿真建模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