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m耳机插座的接法

楼主(2013-12-23):
3.5mm耳机插座的接法

线路设计中,经常会遇到耳机接口的连接方法,面对不同厂家的耳机座子,如何知道音频信号的左声道,右声道如何与耳机座子的哪一个引脚相接呢.下面就对目前最常用的耳机座子的连接方式进行说明:
首先,我们看一下常用的3.5mm耳机插头的信号定义:

上图是比较常见的三节耳机插头,其信号定义如图所示:

上面是常见的3.5mm的手机耳机插头,与普通的三节耳机插头相比,多了一个接MIC的信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常见的三节耳机座子的示意图:           对应的原理图符号:

对应三节耳机插头与座子示意图,当插头插入座子时。
座子的1,2脚与耳机插头的G(地)相连.
座子的  3脚与耳机插头的右声道相连.
座子的  4脚与耳机插头的左声道相连.

网友:
很实用,能否再说清楚点呢

楼主:
一般的耳机插头也就这几个信号,再说就是讲插入检测方面或者是插入断开之类的.
上面图中的5脚,6脚就是左右声道的常闭引脚,插头未插入时,分别与3,4脚连通。
当插头插入时,5,6脚分别与3,4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