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网络的鼠线这样显示?别网络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3-12-23):
为什么这鼠线显示正方形而不是直线连接?谢谢

网友A:
给网络赋一个Voltage属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网络赋一个Voltage属性就行!

具体怎么弄呢,生手多多请教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弄呢,生手多多请教哈,谢谢

edit propriety  选中网络添加Voltage属性

楼主(2014-02-11):
引用 网友B:
edit propriety  选中网络添加Voltage属性

还是不行呢,是如下图这样么?

网友C:
    設DC NET ;

Logic\Indentify  DC  NETS , 將你要的 NET , 一般是電源 給他指定電壓,如 5V 就打 5 , 12v 打 12 ,就會是 框框加裡面X 的那種, 反之刪除就回到直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設DC NET ;

    Logic\Indentify  DC  NETS , 將你要的 NET , 一般是電源 給他指定電壓,如 5V 就打 5 , 12v ...

我看了下,这里没有填你说的电压值啊,但还是一样哦

网友D:
    把网络属性中的飞线模式改一下(非power_and_gound)

网友:
    Voltage方框里填入数字就好了,如+3V3就输入3.3,OK

楼主(2014-03-20):
引用 网友D:
    把网络属性中的飞线模式改一下(非power_and_gound)

谢谢,正解。果然是在这里设置。

网友:
    乐于分享 共同进步

网友:
    是给电源和地网络附加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