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系统扩展GPIO口问题

楼主(2013-12-23):
   求大侠指点,ARM系统扩展GPIO口一般用什么芯片,主要是我现在只剩下2个GPIO口,想扩展到8个。有没有大概的基本电路。

网友:
用i2c总线,i2c expander

网友:
用移位寄存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A:
这要看你扩展的IO的要求,比如说是单向IO,还是双向IO,IO是否需要中断功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扩展的IO的要求,比如说是单向IO,还是双向IO,IO是否需要中断功能等.

扩展的要求,是要单向的IO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想用UART1接到一个单片机,扩展出IO口,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网友:
可以啊,问题在于你现在只余两个IO口了,而不是UART口,当然,你也可以用IO模拟串口,不过在ARM里面,因为CPU有系统调度问题,模拟串口是否稳定,这个要评估一下,其实用I2C比较好,用GPIO模拟并口,由于有时钟同步的保证,可以避免因CPU响应延时造成的通信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总线扩展最靠谱

网友:
i2c expander 或是用移位寄存器都可以。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如果功能要多一點,調適性好一點,我建議還是選 i2c expander。
例如 : PCA6408A 有 8bit 可以用,PCA6416A 有 16bit 可以用。

网友:
不知道3线—8线译码器是否可行?

网友:
linux可以在系统内核配置里面的驱动配置里找到GPIO扩展相应驱动,里面找款芯片型号,还可以省写驱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