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值为零 是开路还是短路? 急急急!!

楼主(2013-12-24):
6金币
电容值为零 是开路还是短路? 急急急!!
原理也帮说下

网友:
根据公式Xc = 1/(ω×C),当电容值为0时候,电阻值应该趋近无穷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开路

网友:
没有电势差你说是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
经验上讲,电容损坏表现为短路,电阻损坏表现为开路.

网友A:
理论上讲,电容开路,电容值会很小,甚至几乎为零,但不会真正的为零;原因可以从电容的结构和原理分析出来。短路时因为没电势差,容值为无穷大,特此更正。
实际中,用仪表测,开路情况下,电容值为零。在短路时,应该显示无穷大。偶拿数字电桥特意试了下,显示的是“----F”。
因此,仪表测得电容值为零,基本可以判断是开路。
误人子弟,实在惭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电容开路,电容值会很小,甚至几乎为零,但不会真正的为零;原因可以从电容的结构和原理分析出来 ...

好厉害的兔子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测电容值为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的兔子

兔子??神马滴兔子?

好犀利的兔子,哈哈!

网友:
是短路。若是开路,仍存在两极板间分布电容,电容量会很小,不应该是0。

网友D:
开路
如果你真的测得电容值显示为0.0X具体看你精度到小数点后几位,这里测得的是焊盘的分布电容,非本身电容值。因为开路电势差趋于无穷大,C=Q/V

短路的话 电容应该趋于无穷大,因为短路电势差趋于0,C=Q/V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如果采用LCR表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开路会显示零点几个PF,因为表笔会有小电容,如果短路,那么会报错

网友:
电桥测试情况如11楼说的情况

网友:
也可以根据C=Q/U能也推出来的,当电势差为的时候,电容的容值为无穷大,当电势差无限大的时候那电容的容值就接近于0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短路档测一下电容两端不就知道了,短路的话万用表会尖叫一声呀。或者把万用表拨到测电容的档,把2个表笔短接,看看电容是多少,再把2个表笔啥也不接(即开路),看看电容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路
如果你真的测得电容值显示为0.0X具体看你精度到小数点后几位,这里测得的是焊盘的分布电容,非本身电容值。因为开路电势差趋于无穷大,C=Q/V

短路的话 电容应该趋于无穷大,因为短路电势差

您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个公式不是定义电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个公式不是定义电容的!

关于电容的一点科普。
单位及转换
在电路学里,给定电势差,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称为电容(capacitance),标记为C。采用国际单位制,电容的单位是法拉(farad),标记为F。
电容的符号是C。
C=εS/d=εS/4πkd(真空)=Q/U
在国际单位制里,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简称法,符号是F,由于法拉这个单位太大,所以常用的电容单位有毫法(mF)、微法(μF)、纳法(nF)和皮法(pF)等,换算关系是:
1法拉(F)= 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
1微法(μF)= 1000纳法(nF)= 1000000皮法(pF)。
电容与电池容量的关系:
1伏安时=1瓦时=3600焦耳
W=0.5CUU
3计算公式
一个电容器,如果带1库的电量时两级间的电势差是1伏,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就是1法拉,即:C=Q/U 。但电容的大小不是由Q(带电量)或U(电压)决定的,即电容的决定式为:C=εS/4πkd 。其中,ε是一个常数,S为电容极板的正对面积,d为电容极板的距离,k则是静电力常量。常见的平行板电容器,电容为C=εS/d(ε为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S为极板面积,d为极板间的距离)。
C=εS/d这个式子是建立在C=Q/U之上的。
定义式:
电容器的电势能计算公式:E=CU^2/2=QU/2=Q^2/2C
多电容器并联计算公式:C=C1+C2+C3+…+Cn
多电容器串联计算公式:1/C=1/C1+1/C2+…+1/Cn
三电容器串联:C=(C1*C2*C3)/(C1*C2+C2*C3+C1*C3)

不晓得你的正确答案是什么?难道度娘弄错了?还是教科书弄错了?
C=Q/V,公式中的V明白人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别纠结这个。

网友F:
下面是維基上說的電容器原理。

當短路的時候 d=0,所以 C 變無窮大。
如果從 C=0時候,d則是要變成無窮大,這樣不就是開路了嗎?

网友:
也进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容的一点科普。
单位及转换
在电路学里,给定电势差,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称为电容(capaci ...

不是纠结这个,是理解问题,C=Q/U 这个只是反映电容两端电荷容量与电势差关系的表达式,应从电容结构和定义式来分析这个。不要会错意了!

网友:
短路了哈,而且这个值和你的测试仪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测电容值为0的

不是我量的  是一个芯片的 spec上面写的 100uf 对应一个值, 10uf 对应一个值, 1uf 对应一个值,0对应一个值, 我需要的就是0对应的值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維基上說的電容器原理。

當短路的時候 d=0,所以 C 變無窮大。

感谢  对的  简单的方法就是那万用表 调到电容档 两表笔 短路 开路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維基上說的電容器原理。

當短路的時候 d=0,所以 C 變無窮大。

非常好  是的!!

网友:
个人从电容基本物理结构来恩考: C=0,代表电容两平行板之间不能存储电荷.不能存储电荷,,故电势差为0--->电势差为0----->短路

  个人的一点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个公式不是定义电容的!

不如回去翻翻电磁场与电磁波再来评价这个公式好吗

网友G(2014-07-07):
如果短路,电阻为零;如果开路,电阻无穷大。电容容值等于0,可能是你的表不准确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短路,电阻为零;如果开路,电阻无穷大。电容容值等于0,可能是你的表不准确哦

Zc=1/jωC

C-->0,Zc-->∞,所以是开路。

这是公式。

直观的理解,电容越大,能通过电容的频率越低,反之就是电容越小能通过的信号频率越高,电容趋于0时,所有信号都无法通过,即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Zc=1/jωC

C-->0,Zc-->∞,所以是开路。

这个我知道,但是楼主是用万用表测电容量,直接显示出来的是电容的容值。如果用万用表的电阻测也不行,因为那只能测纯电阻。所以必须用阻抗表测试才能符合你写的理论

网友:
分析干啥啊,直接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