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远端噪声和远端噪声的饱和长度

楼主(2013-12-24):
小生拜读了信号完整性分析的10 11章后,略有不懂,特来请教。
首先11章书中原文“耦合传输线对的远端噪声可以视为由容性耦合电流减去容性耦合电流而得到,也可以看做延迟的差分分量和共模分量的和。这两种观点是等价的”,及后,提及了远端噪声的饱和长度。分别看第10、11章我都觉得问题不大,综合了两者的东西后我就有些矛盾了。上图:

一:图1、3都是在第10章上面截的图,其中图1,书上为“信号边沿线性上升时,远端串扰电压噪声的一般特征”,其中我最着重的一点就是噪声脉冲的宽度为信号的上升时间,而且与其他因素没有关系(个人观点),而且根据前面对于容性耦合电流、容性耦合电流的分析,这个结果也很让人接受。
(其实图1中的TD是指哪个速度(奇模速度、偶模速度)下面的时延也很让我在意。。。。。)

二:图2则是第11章里面的截图。关键在于如果就这么按着这幅图去考虑,似乎没法得出远端噪声脉冲的的宽度恒为RT的结论。从图上的标示即可看出,如果从不为零开始算,脉冲长度是△T+RT,如果△T变化,脉冲长度就变化,不是一个固定值,而△T本来就会随着耦合长度而变化。

综上,两张图不是没有指向同一个结论吗?希望大神们指条明路。应该是我理解错了什么吧。。。。。

PS:另外在第十章里面也没有提及远端噪声的饱和长度,但毕竟远端噪声不可能随着耦合长度无限量增加,所以“远端噪声的饱和长度”这个概念应该通用于10、11章的。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Sorry! 考慮不夠全面,再想想

楼主:
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A:
Sorry! 考慮不夠全面,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考慮不夠全面,再想想。

朋友,看了几遍书,还是有些不得要领,所以我决定换个方式提问,还望指教。上图:图为第十章的FEXT系数公式,
FEXT=远端噪声峰值电压Vf/信号电压Va;
在这个公式出现的前后三页中,我均没有发现任何针对这个公式的限定。没有限定引发一个猜想:如果Len趋向于无穷大,那是不是FEXT也趋向于无穷大呢?单从公式的构造来说,这是无疑的,因为没有任何参数会随着Len增大而对FEXT的值产生反作用。但是这个结构似乎不太科学。

例如,以上述猜想作为基础,如果在动态线上驱动1V的电压,端接的静态线的无穷远处难道会产生无穷大的远端噪声电压?

如果不接受这个猜想,那么显然公式中对Len的限定被遗忘了,我个人认为这个限定就是第十一章里面的远端噪声饱和长度,此时FEXT=0.5

以上为个人观点。

网友A:
10-21公式的 Len 是短與飽和長度的狀況下成線性比例,當耦合線長大於飽和長度時,感性及容性耦合到被動線的值都達到飽和值,所以不會有無限大的可能。
10-17 有飽和長度的經驗法則公式,它與升/降沿的速率及波速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1公式的 Len 是短與飽和長度的狀況下成線性比例,當耦合線長大於飽和長度時,感性及容性耦合到被動線的 ...

10-17的饱和长度不是仅指近端串扰时的饱和长度吗,分析远端串扰时能用上吗?上图

网友A:
好,你說的對,只適用近端串擾。
不過我知道遠端串擾值 FEXT 的飽和值是 -0.5,詳細尚無法說明,能說清楚時再告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你說的對,只適用近端串擾。
不過我知道遠端串擾值 FEXT 的飽和值是 -0.5,詳細尚無法說明,能說清楚 ...

我在#6那里也已经写了是0.5。尽管你说是-0.5,也不知道大家得出这个“0.5”的是不是同一个原因。但是不管如何,还是很感激朋友你一次次的回答

楼主:
感觉自己问了一个没什么意思的问题。自问自答一下就结束此贴吧。
1、我比较认可第十一章的图。第十章的图我觉得是在远端饱和长度内得到的,同时公式中也忘了限定LEN
2、图1里面的TD我认为是LEN/Vodd得出了,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