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面积成本的问题

楼主(2013-12-24):
    我知道在PCB制作时,一个大的panel根据set的大小,分成若干个set。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panel越能被充分利用,也就是产生的边角料越少,那么分成的set也就越多,这样算下来的每一个set成本就越低了,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就有第二个问题:假设我一个panel按照我原来的set尺寸(假设是50X95mm),只能被分成4个set,现在我每个set宽度减小2mm(变成了48X95mm),按照新的set尺寸并不能分成5个set,还是4个。那么问题是,减小2mm后,PCB成本是不是不变呀?(其他工艺情况都一样,只是尺寸少了2mm)
   也许板厂有不同尺寸的panel,以适合不同尺寸的set,那么就有第三个问题:常用panel都有哪些尺寸?

其实我只想问,一个板子尺寸减小一点或增加一点,在成本上变化情况,板厂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谢谢了

网友(2014-01-23):
个人认为板厂并不是一个panel就打你一家的板子,他可以将几家的不同尺寸板子在一个panel上拼,以达到panel最大利用率

网友A:
正规板厂一般都一个客户用一个PANEL的,这样比较好管控。但是不排除小板厂,拼板省成本。

一般算价格的时候,就看你的板子尺寸拼出来的基材利用率,来算价格。
一般基材有36*48;40*48;42*48;40*42英寸单位的。然后拼版制作。这里面还要算板厂的工艺边及捞槽间距。所以如果你的板子,变大,变小不影响基材的使用型号。价格是相同的(基板这块)。但是这个每个板厂的算法和工艺边留的不一样,我们是不好控制的。如果有较好的合作板厂可以让他们先算一下。
但是,还有其他考虑价格的方面,大的面积其他的药水什么的肯定是要多的。所以还是小为妙。这就要看变化的尺寸多少了。哪个报价的权重大。

楼主(2014-03-18):
引用 网友A:
正规板厂一般都一个客户用一个PANEL的,这样比较好管控。但是不排除小板厂,拼板省成本。

一般算价格的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