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但在CAM350里面无法看到ROUT椭圆形的孔,求教!

楼主(2013-12-24):
出了一BERGER,在BRD中看到钻孔符等都正常,但导入到350中在ROUT层中却无法看到孔,圆孔显示正常,只是椭圆孔不显示,不知是何问题,求知道的朋友们指点一下,谢了

VGA上定位孔是椭圆的,看不到

VGA上定位孔是椭圆的,看不到

在BRD中所看到的VGA椭圆的定位孔

在BRD中所看到的VGA椭圆的定位孔

BRD中钻孔符也是有的

BRD中钻孔符也是有的

出ROUT的时候的设定

出ROUT的时候的设定

网友:
    楼主这个是A 卡吗?

楼主:
    是A卡,继续求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卡,继续求教中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778233

    我在這篇獲得了解答

楼主:
    我在上面两怗中试过都不行,无论是删除百分号以前的,还是在T01后加上0.003都不能显示

楼主:
    我按照以上方法删除百分号前的,和加上0.003后如图,椭圆孔只能以线的形式显示,不知这样正不正常,能做出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以上方法删除百分号前的,和加上0.003后如图,椭圆孔只能以线的形式显示,不知这样正不正常,能做出 ...

我的也是如此阿
    不過想想了應該就這樣吧
    他是用鑽頭去繞你的PAD的樣子

附圖是我的DC JACK R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