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讨论帖: 一个电源 两个用电端 两个器件对噪声非常敏感 由于害怕两个器件之间...

楼主(2013-12-24):
问题请教:  一个电源 两个用电端  两个器件对噪声非常敏感  由于害怕两个器件电源之间相互干扰, 现将两个电源分开来但还是同一个网络,大侠,有没有必要?

图像

网友:
可以加磁珠隔开。

楼主:
从直流和交流两个角度都看不出会产生什么影响    好像没有分割的必要啊

网友:
感觉有必要吧,单点连接,加上磁珠

网友:
没有必要,两个器件隔开一定距离  下一层给完整的地 绝对比你分开的效果要好
具体要多少距离,和你的电流大小,对纹波的要求有关系。
几个个原则,同电压幅度下,高频影响低频
高压影响低压
大电流平均值影响小电流平均值
因此将容易被影响的靠近VRM些  同时做好PI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