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布线问题

楼主(2013-12-24):
  大家画高密度布线时,都是这样画的吗 先扇出出来线,打过孔再引线画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做模块布局吧,把所有信号都扇好孔。这貌似还是50mil间距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做模块布局吧,把所有信号都扇好孔。这貌似还是50mil间距的孔。

是不是大家对这样的元件,都是这样来布的呀?

网友B:
    一般都是先做好一个模块
    再模块复用的
    这种器件我都是先Fanout
    然后在整理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先做好一个模块
    再模块复用的
这种器件我都是先Fanout

    顶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先做好一个模块
再模块复用的
    这种器件我都是先Fanout

前辈,你如何做到复用功能的呢?是导出sub_drawing 命令吗?这样过孔和线能复用过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如何做到复用功能的呢?是导出sub_drawing 命令吗?这样过孔和线能复用过来吗?

这个功能键

网友C:
    既然是模塊 , 不再建議使用 Sun Drawing .
    如果版本在 V16.3 以後(含) , 建議使用 Replication 來建模及套模 , 速度快又方便.
還可整組走線 , Via 含零件都可旋轉或Mirror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模塊 , 不再建議使用 Sun Drawing .
    如果版本在 V16.3 以後(含) , 建議使用 Replication 來建模及套 ...

    能详细说下步骤么

网友:
    这个算个毛高密度呀.

网友C:
    傳個Allegro 的 Replication 的功能操作給大家看看.

不收學費啦!

    謝大大分享!! 看完了! 等等準備學習

网友:
    这种封装的还好了,只要先把线引出来就好了,FANOUT扇出就好了!如果有模块更好了,直接复用更方便

网友:
其实不论是不是高密,fanout都是必须提前做好的,一是可以分析布线思路,二是避免漏线的可能性 ,三再BT点如果可以最好是把孔跟pin的个数对应好,以免再后面设计过程中网表改动从原来的空PIN上添加新网络,这样后期修改还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傳個Allegro 的 Replication 的功能操作給大家看看.

    不收學費啦!

大大
請問CPU那一塊有要先設定GROUP還是把他設置為MMD檔案後 他自動轉為GROUP??

THX

网友:
一切免設定 , 不像傳統的Mdd 哪麼麻煩且很死.
若有些微差異 , 也可套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傳個Allegro 的 Replication 的功能操作給大家看看.

不收學費啦!

看了你的视频 ,能不能请教下视频 中界面 的放大和缩小 ,你是用什么 快捷键的,看着好方便 ,我用鼠标好麻烦,手用久的累,谢谢!!

网友:
这个不算高密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视频 ,能不能请教下视频 中界面 的放大和缩小 ,你是用什么 快捷键的,看着好方便 ,我用鼠标好 ...

滑鼠滾輪來進行縮放 , 沒設別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鼠滾輪來進行縮放 , 沒設別的功能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