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覆铜问题

楼主(2013-12-24):
想请教一下,六层板因为已经有地层和电源层,那么,顶层和底层还有中间两个信号层还需不需要覆铜?就是覆大面积的地。

网友:
是的,要铺地

网友:
那如果第二层是信号层,第三层是地层,那第二层的有些走线的特性阻抗是不是按带状线的公式来算了而不能按微带线的公式来算了呢,那岂不是走线阻抗连续了吗?请问你是不是这种想法呢?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很久了,不知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下这么多新手都有疑问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习惯是走高速数字信号的信号层上不进行覆铜,阻抗的连续性只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记得道格拉斯.布鲁克斯的一本书上写过,大面积覆铜可能会使并行的数字信号线之间增加防护走线(就是接地的铜层),这可能增加信号间的串扰。个人见解而已,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