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子描述现象(请看帖子)是静电引起的么?

楼主(2013-12-24):
设备CPU为S3C2440A,跑Linux系统,用电池供电。
现手拿一镊子,用镊子触碰设备几乎任意一个焊盘(即使该引脚不连接到CPU,如USB接口金属外壳,接地的散热片,一个数据引脚,一个电容引脚。。。),系统就会关闭,并开始重新起动,但这种情况下,系统一般启动不起来,会卡在内核的Loading或Uncompromising阶段。(用手直接去碰就不会)

问题很大条,请问这是由于静电引起的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注:各外接接口都已经有安放ESD管了。
 望高手们帮帮忙,在此谢过。

网友A:
你干嘛去碰他呢?只要不碰他能正常工作就好了。你说一个好好的人,你打他一顿,他还能好好工作呢?所以呀,好好善待你的板子吧,别人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去碰他呢?只要不碰他能正常工作就好了。你说一个好好的人,你打他一顿,他还能好好工作呢?所以呀, ...

我就轻轻的摸它一下啦,哈哈。
其实不碰它也可以,只是,在插U盘的时候,定会不小心让U盘上的金属碰到USB A型接口上的金属滴。。。那还是会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去碰他呢?只要不碰他能正常工作就好了。你说一个好好的人,你打他一顿,他还能好好工作呢?所以呀, ...

只是这个现象让人搞不懂。不知道是之前没留意还是出现的情况很少。反正今天特意拿镊子捣鼓了一下,哪都不能碰。。。。

网友:
太娇气了,这板子。这让人怎么测试啊?

楼主:
我勒个去,神马情况。
 今天早上到公司,把设备开启,再用镊子去捣鼓,碰这碰那的随便碰,它就是不死了。
难道早上静电小,然后静电积累了一天,到晚上就大暴发了???
求解。

网友:
这种值得高度关注一下,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单板设备接地是否良好?有时候电源地和大地的电平有较大的电平差,容易把单板弄死。

网友B:
f*ck, , 哪里是静电,分明是电源没做好,好好检查电源线路吧。

网友:
买点香烛,把板子供起来,之后每天早上对着它进行三鞠躬,心中默念。诚心祷告。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k, , 哪里是静电,分明是电源没做好,好好检查电源线路吧。

这是个新思路。
从原理上,我找不出问题;是不是PCB没有处理好呢?

电源框图

电源框图

网友B:
看糊涂了,你核心电压和3.3v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糊涂了,你核心电压和3.3v在哪里?

核心电压是1117出来的电压,然后通过一个MIC5219产生1.25V核心电压。LDO1和LDO2都是3.3V的,LDO1给音频3.3V电路供电,LDO2给其他3.3V电路供电。

网友:
高性能的CPU的核心电压,通常不要用LDO, LDO无法快速响应负载的快速变化,容易在CPU负荷太重时死机.

网友C:
這個肯定不是 ESD 造成的,比較像是 噪聲/雜訊 (Noise) 干擾。

通常是電源平面切割或是電源線走法(尤其是GND對電源端)造成對噪聲敏感原因,噪聲/雜訊 (Noise) 從 GND 串入干擾到整個機器的正常動作,大概只能從 layout 著手改善。

由於沒有你的 layout 走線分布圖,只能建你先試試在不同的電源平面跨接 0.1UF 電容器,試著去消除 噪聲/雜訊 (Noise) 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肯定不是 ESD 造成的,比較像是 噪聲/雜訊 (Noise) 干擾。

通常是電源平面切割或是電源線走法(尤其 ...

我上传一下。
设备采用核心板+底板的方式。

305.31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威望 -5

370.67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因為你是分開成二開 PCBA,想詢問一下:
(1)二片PCBA組合後,如果拿金屬物碰觸上版的 GND (例如:電容器的 GND PIN)是不是也會造成相同問題?
(2)如果只有上板可以單獨工作嗎?(沒有下版情況下,上板想辦法焊接電線從外部供應電源) 如果可以單獨工作還會發生這樣問題嗎?
這樣問是想釐清是上板本身就會造成的? 還是組合後才會發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一下。
设备采用核心板+底板的方式。

你设置这么高的权限,连我都下不了,谁还能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这么高的权限,连我都下不了,谁还能下啊!

好吧。我改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改改。。。

I 服了 U,你就发这东西,谁看得明白?就连丝印也没有。
你还是把电源那部分的原理图传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服了 U,你就发这东西,谁看得明白?就连丝印也没有。
你还是把电源那部分的原理图传过来吧。

见笑了。。。。

楼主:
我来讲讲目前的情况:
1、核心板用外部提供电源,与底板分开,情况依旧;
2、昨天吧,我早上来公司,用镊子随便碰一些焊盘,发现出现重启、死机等现象的概率小了(不明白为什么?)。
     但在我碰到下图所示的JTAG复位引脚NTRST和系统复位引脚NRESET时,情况出现了,系统会重启(有时能启动起来,有时不起来)。次次都一样。
    于是,我就放弃这两个脚了。。。

    现在呢,只要不直接碰系统复位引脚NRESET,碰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地平面划分不好引起的,PCB上是否有大面积的割地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