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层板教材内层都是建议一层电源层,一层地层呢

楼主(2013-12-24):
为什么四层板教材内层都是建议一层电源层,一层地层呢,两层是地层不是更好吗,我看到有很多方案公司的板都是做内层两层地层的,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建议内层都是建议一层电源层,一层地层,为什么呢,各位高手,你们的见解如何啊,是两层地好呢,还是一层电源层,一层地层好呢?

网友:
是的 我也奇怪 一般一些板子电源层都是加粗然后在铺地

网友:
减小信号回流路径,提高电源高频特性

楼主:
两层地层也一样可以减小信号回流路径,提高电源高频特性啊,为什么不用两层地呢,是不是用一层电源一层地更好呢

网友A:
个人理解,电源层和地层相邻,之间能够形成耦合电容,可以有效提高电源的抗扰性并提高信号的高频性能

网友:
电源也是很重要的信号。除了满足通流能力还要满足PI。所有电源也需要紧邻地覆铜。

网友:
当然条件允许 两个都为GND层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电源层和地层相邻,之间能够形成耦合电容,可以有效提高电源的抗扰性并提高信号的高频性能

那个等效电容的值小得可怜,基本没作用。

网友:
一层电源一层地主要是为了减小电源的返回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等效电容的值小得可怜,基本没作用。

那个电容很重要,作用很大,非一般电容能够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容很重要,作用很大,非一般电容能够代替。

多看书!

网友(点评):
这个我同意楼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书!

我觉得还是文章最后那里说到重点了,应当最大作用是这个了,我赞成,看下各位高手的意见了。

网友:
    一直以为电源与地的电容效应作用很大,难道理解一直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书!

    请问这个是什么书,能不能麻烦你上传一份

网友:
    这是什么书上说的呢,能把书名给说说吗?

网友:
《信号完整性分析》 Eric Bogatin
网上搜就有下载了。

网友:
内层是什么,硬件工程师都会做一个评估,内层一层电一层地有,两层都地的也有,内层两层同时走线的也有,不同的PCB板对信号的质量要求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看书!

上述论述基本正确,但是混淆了两类电容用途的概念,一个是给ic提供瞬间能量的电容,需要较大的容量,一个是滤除高频噪声的电容,把多层板间的电容当作IC“蓄水池”电容利用是错误的,多层板间的电容最大优点是等效串联电感最小,对高频噪声的滤除作用很强,这是其他任何外加电容都无法比拟的。

网友:
电源很重要的一块,电源分配网络是为整个系统供电的,如果没有这个平面,电源完整性会有缺陷,等效电容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述论述基本正确,但是混淆了两类电容用途的概念,一个是给ic提供瞬间能量的电容,需要较大的容量,一个 ...

谢谢21楼的提醒。

“多层板间的电容最大优点是等效串联电感最小”的说法不正确。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之间的耦合电容并不是回路电感最小的原因。再一次强调,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之间的耦合电容基本没有实际意义。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之所以能提供低电感路径,是因为只要存在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则电路板上的任何信号路径都能与其返回路径完全重合,从而实现回路自感最小。这个是有严格的证明。

简单来讲,回路电感=信号路径自感+返回路径自感-2*信号路径与返回路径互感。当信号路径都能与其返回路径完全重合,耦合最好,互感最大,从而使回路自感达到最小。从这可以看出,这和耦合电容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多层板间的电容最大优点是等效串联电感最小”,看到这个我就笑了,不懂装懂。

电源平面和地平 ...

放轻松一点,这里是交流的地方,既然是交流,肯定说的不妥的地方,不用生气较真,重要的是在交流中学到知识和提高,
三人行必有我师,多交流,少教导。
我也是新手,希望多流你和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21楼的提醒。

“多层板间的电容最大优点是等效串联电感最小”的说法不正确。

至于什么是回路自感,真不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外加的电容,不论是插装还是表贴,都要通过PCB上的焊盘和导线接入电路,这相比PCB层间的电容来说必然会增加串联电感,导致滤波效果下降。请问什么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能比PCB层间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小?当然PCB层间电容不是万能的,它只对高频噪声有滤除作用,因此在IC等元件的电源和地之间通常还要并联其他不同容值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于什么是回路自感,真不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外加的电容,不论是插装还是表贴,都要通过PCB上 ...

所谓回路自感,就是平面层回路的等效串联电感。

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就是为了提供低电感的回路。这个低电感回路是提供给谁用的?当然就是电容元件,而不是你认为的层间等效电容。

“请问什么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能比PCB层间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小”,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明确几个概念。

电感和电容是独立分量,电容决定容抗,电感决定感抗;电容再怎么牛叉,它也只能决定电容值和容抗,不要以为是电容使得回路电感小;也不能说电容的优点是低电感,因为电容本身是没有电感分量的,应该说是低的等效串联电感。
低电感路径和层间耦合电容都是平面层回路的组成部分,但它们是独立的,不要以为层间耦合电容是包含低电感路径,并以此认为是层间耦合电容提供低电感路径。

平面层提供的低电感路径是给所有电容共用的,而不是层间等效电容独占的。

而且,低电感只是一个方面,它并不意味着低阻抗;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低阻抗。

阻抗=感抗+容抗=L+1/C。(忽略电阻部分)

对于层间等效电容,阻抗=平面层感抗+1/层间等效电容
对于电容元件,阻抗=平面层感抗+元件自身感抗+1/元件电容

对比看出:
感抗部分,层间等效电容和电容元件的感抗大致在一个数量级上。
容抗部分,元件电容比层间等效电容至少大4个数量级。

那你说,层间等效电容和电容元件,谁能提供更低的阻抗,更能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
减小电源的返回路径,减小对其他敏感信号的干扰,降低线路损耗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回路自感,就是平面层回路的等效串联电感。

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就是为了提供低电感的回路。这个低 ...

对于同样的电容容量,当然是PCB层间电容比外加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好,这还有疑问吗?
对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任何外加的电容都要通过焊盘、导线甚至过孔才能实现,这必然要增加相应的等效串联电感,这种分析方法物理概念很清晰。
PCB层间电容虽然很有效,但不是万能的,其大小和PCB叠层材料、间距、面积等有关系,主要对高频噪声有滤除作用,而对于低频滤波一般作用不大,因此用户需要根据电路的工作频率以及噪声情况,设计外加电容的大小。当然PCB中电源和底层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电容,和其他层之间还涉及到微带线、带状线等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同样的电容容量,当然是PCB层间电容比外加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好,这还有疑问吗?
对一个问题,可以 ...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我在23楼的分析。

1.对于同样的电容容量,当然是PCB层间电容比外加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好,这还有疑问吗?
答:第一,一般电容都要比层间等效电容大4个数量级,所以你的假设不成立;
       第二,若外接电容比层间等效电容大得多,哪个的高频滤波效果更好?请你明确给出你的答案和论证过程。

2.任何外加的电容都要通过焊盘、导线甚至过孔才能实现,这必然要增加相应的等效串联电感,这种分析方法物理概念很清晰。
答:外加的电容增的确是增加了等效串联电感,但是,它的阻抗也要比层间等效电容小得多。我已经在23楼给出了详细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我在23楼的分析。

1.对于同样的电容容量,当然是PCB层间电容比外加电容的高频滤波 ...

混淆了两个概念:理想电容和实际电容。
理论上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实际上的电容不是理想的,由于等效串联电感等寄生参数的存在,在一定频率下它是电容性的,超过该频率后它是感性的。下图是不同容量的陶瓷表贴电容的阻抗-频率特性。

从图中可知,“电容的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的概念是很片面的,滤波效果是针对特定的频率来说的。上图是同材质的陶瓷电容,如果和更大容量的铝电解电容或钽电容相比,虽然电解电容或钽电容的容量更大,但它们在相同频率下的阻抗却更高。

在通常的电路设计中,在IC旁边一般要并联容值不同的电容,就是为了实现不同频率下有更好的滤波效果,如果电路中存在特定频率的干扰信号,对该干扰信号的滤除则需要进行相关计算,而不是简单并联一个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混淆了两个概念:理想电容和实际电容。
理论上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实际上的电容不是理想的 ...

第二,若外接电容比层间等效电容大得多,哪个的高频滤波效果更好?
请你明确给出你的答案和论证过程,估算下外接电容和层间等效电容的阻抗大小,看下哪个更小;作出它们的阻抗-频率特性曲线,看下哪个特性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地层也一样可以减小信号回流路径,提高电源高频特性啊,为什么不用两层地呢,是不是用一层电源一层地更好 ...

电流的流向是从电源开始,到地结束的,所以你的地平面有了,电源线走得很绕,回流一样也跟着电源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若外接电容比层间等效电容大得多,哪个的高频滤波效果更好?
请你明确给出你的答案和论证过程,估 ...

其实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所谓的大电容,比如在uF数量级的电容一般是钽电容或铝电解电容,虽然陶瓷电容也有这个数量级的,但是相对应用较少,拿最常用的钽电容来说,其最高应用频率也就几十kHz,当工作频率再高时,其损耗将急剧上升,同时其容值也将下降,根本不能用于高频滤波,更别说铝电解电容了。
一定要区别理想电容和实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