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設計的問題

楼主(2013-12-25):
大大們好,在下又來打擾了,最近要弄RF的小板子特來問些問題,因為我完全沒做過,通常只做治具用的小板子 (超簡易的那種)

請問各位大大
當我要做50歐姆跟100歐姆阻抗的線路時,是不是要跟板廠告知我的TOP或BOTTON的厚度???  ( CROSS-section 裡面的 thickness )
還是全部告訴工廠? (這次是四層板)

网友A:
需要告知板厂的信息有:1.设计板厚;
                                 2,叠层设计的信息,4层板的铜箔厚度,是做成1oz还是表层1oz,内层0.5。
                                 3;每层之间的间距既堆叠的厚度。
下图是一个简单的RF4层板的设计堆叠,板厚为1.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告知板厂的信息有:1.设计板厚;
                                 2,叠层设计的信息,4层板的铜箔 ...

大大

像附圖中的這樣
後面那個WIDTH是指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像附圖中的這樣

指的是表层走线的线宽,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