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相对与PADS9.3有哪些改进和变化?

楼主(2013-12-25):
如题,因为目前在用9.3,但是看到Jimmy大师出书了,是针对9.5的,所以在考虑是否要升级软件版本。
所以请问大家是否有必要升级到9.5?

网友A:
升级吧
我之前也使用PADS9.3
现在 都使用PADS 9.5了
刚开始使用时 很不习惯
窗口确实有点不同
不过PADS 9.5最大亮点
应该是  虚拟T点
虽说 我自己 也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吧
我之前也使用PADS9.3
现在 都使用PADS 9.5了

你好,可以给个下载链接吗,谢谢

网友:
    有Pads 9.5英文版的吗?下载到的都是中文版的,看起来真是违和啊。。。

网友(点评):
尝试:View/Toolbar/customize中点options中的Interface language中的切换就行了有四种语言

网友B:
    四大亮点:
1,T点,一分二拓扑时非常好用
2,XNET,有排阻的情况做等长更为人性化
    3,底视功能,底层调丝印非常方便
4,Router功能加强,布线效率提升30%

楼主:
    感谢jimmy的回复,先仔细拜读一下你的攻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大亮点:
    1,T点,一分二拓扑时非常好用
2,XNET,有排阻的情况做等长更为人性化

还想请教jimmy:之前用9.3画的原理图和PCB以及制作的库,在9.5中都可以打开和使用吗?就是9.5的向下兼容性如何?谢谢!

网友B:
    原理图和PCB可以直接打开,库要通过9.5的转换工具转换一下就能用。

    9.5的向下兼容性非常棒!这是最好用的PAD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和PCB可以直接打开,库要通过9.5的转换工具转换一下就能用。

9.5的向下兼容性非常棒!这是最好用 ...

    Jimmy说的有些夸张了吧!呵呵!应该在“最好用的PADS版本”之前加上“目前”比较合适吧,不过,今天上班后大概看了一下你的新书:9.5攻略,确实不错,一看就能感觉出作者是位有着一线丰富经验的工程师,否则写不出如此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很期待Jimmy能写出更多好的工具书籍。
    另外,还想请教Jimmy,以你的经验来看,从项目的开发和日后升级维护的角度出发,BOM中至少应该包含哪些信息?目前,公司要求BOM中包含Sheet、Designator、Part Type、Part Number、Manufacture、Value、Quantity、Package和Description,详细请看图片。

    总觉得还缺少一些内容,请给一些建议好吗?谢谢!

    example

    example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说的有些夸张了吧!呵呵!应该在“最好用的PADS版本”之前加上“目前”比较合适吧,不过,今天上班 ...

少了一个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