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的机械层.Designator能否导入后变的和位号一样

楼主(2013-12-25):
大侠们,问题如标题,请看图片,非常感谢

网友A:
对于你的问题很迷糊,是要问电路板上D?,R?怎么显示么?
在AD中,有topoverlay和bottomoverlay,这两个层意思是顶层和底层丝印,按照你的问题,就是指电路板上顶层和底层显示的D?,R?……一些帮助装配的信息。
因此,制作元器件的时候,表示器件机械轮廓的部分,大多都是用topoverlay,在特殊情况下用bottomover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问题很迷糊,是要问电路板上D?,R?怎么显示么?
在AD中,有topoverlay和bottomoverlay,这两个 ...

D1和.Designator同一个二极管的,D1是TO层了,.Designator在机械层, 我是想问机械层的.Designator 是否也有办法一起变成D1而不显示成.Designator,就像PADS中的一个在丝印层D1,一个ASSEMBLY的D1,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问题很迷糊,是要问电路板上D?,R?怎么显示么?
在AD中,有topoverlay和bottomoverlay,这两个 ...

附上一个 从 allegro 自动导入的 不类案例 (带有许多需要后期人工修缮的地方,比如封装的调整等)

找配置文档直接修改 ...\ViewConfigurations\Altium Standard 2D.config_2dsimple  配置文件
(还纳闷怎这么繁琐...)

Configuration_Preferences=CFG2D.CURRENTLAYER=TOP|CFG2D.DISPLAYSPECIALSTRINGS=FALSE

Configuration_Preferences=CFG2D.CURRENTLAYER=TOP|CFG2D.DISPLAYSPECIALSTRINGS=TRUE

忘记这个配置可在可视化的窗口下修改(icm 的图示操作)   回顾学习

从这个 不类案例 ,  对这些转换来的 伪protel 文档 ,通常根据 AD 的习惯对文档中某些元素进行修改(删除不必要的参数:如器件的管脚值),避免某些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B:
实在是不懂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网友(点评):
当前环境你可能未用到,不用自然可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不懂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摘录部分内容:

BOM清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工程BOM——EBOM(Engineering BOM);
    ②、计划BOM——PBOM(Plan BOM);
    ③、设计BOM——DBOM(Design BOM);
    ④、制造BOM——MBOM(Manufacturing BOM);
    ⑤、客户BOM——CBOM(Customer BOM);
    ⑥、维修BOM——WBOM;
    ⑦、采购BOM——CBOM;
    ⑨、成本BOM——CBOM(Costing Bill Of Material);
    其中:销售SBOM=加工JBOM+采购CBOM, 生产MBOM=加工JBOM+PBOM+采购CBOM。
    BOM清单具体应用为:
    1、是计算机识别物料的基础依据。
    2、是编制计划的依据。
    3、是配套和领料的依据。
    4、根据它进行加工过程的跟踪。
    5、是采购和外协的依据。
    6、根据它进行成本的计算。
    7、可以作为报价参考。
    8、进行物料追溯。
    9、使设计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

对比你当前工作环境,看下你用到了哪些形式?

网友(2014-02-28):
这个机械层的位号要出GERBER文件后才会显示器件的实际位号,在正常的PCB中,就只是显示.Design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