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线很卡

楼主(2013-12-25):
如标题,板子上大概6000多个pin,边走线边放大或缩小就会很卡,有时候卡的一分钟机器都反应不过来啊,狂按esc键过会才有反应,我的电脑配置也还可以 4g内存,关掉其他程序,取消显示网络名之后还是很卡,请问该怎么解决,都快没脾气了都。。。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破解好呢,还是只是这一款板子是这样,  要么把自动推挤关了,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用的是2007的  就2000pin的板子都卡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破解好呢,还是只是这一款板子是这样,  要么把自动推挤关了,会不会好点

破解应该没问题的,关了推挤是好很多 可我用router看中的就是这个功能,关了还不如用layou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应该没问题的,关了推挤是好很多 可我用router看中的就是这个功能,关了还不如用layout呢

 要么就删除一半走好的。 如DDR ,到时候走完了,再拷贝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