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框是否可以直接修改

楼主(2013-12-25):
有些项目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板框,但是没有找到如何修改outline的方法,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让结构做好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让结构做好再导入

谢谢,但是有的模块根本就不需要结构

网友B:
outline亦是shape, 照shape的编修即可

网友:
当然可以自行修改,不管是LINE属性还是SHAPE属性都可以直接在PCB中修改板框大小,但是碰到有狐度角的时候,自行修改就会有误差。你画的狐度线并不一定会和结构工程师画的狐度线重合一样,这样就造成了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有的模块根本就不需要结构

那你自己可以用line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line亦是shape, 照shape的编修即可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