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轉gerber solder mask層問題請教

楼主(2013-12-25):
小弟目前使用pads 9.4.1, 請教如何使零件的單一腳位在出gerber時覆綠油?
就是零件的某些腳位在出gerber時如何設定不要開窗? 感謝~~~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正常出Gerber,然後在Gerber中的solder mask層將對應的引腳PAD刪掉即可。

网友:
此处输入器件位号,多个中间加逗号。

网友(2014-02-25):
引用 网友A:
設為 0 連 PAD 都沒了

只有solder層設成0,其他的不要改,我這樣是OK的,top層的PAD也都還在~

top

top

网友A:
設為 0 連 PAD 都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  做封装的时候,你有了TOP 面,就会自身产生阻焊层。后续高版本做库自动加了SOLDER 层,我都是删除 ...

我剛剛試了一下,你進到包裝設定,不要把該腳位的solder整個刪掉,而是把大小設為0,這樣就行得通了~

网友B(2014-01-16):
引用 网友C:
進到設定該零件包裝的模式,然後選取你要的腳位,在腳位設定中把solder層刪掉,就好了...

PADS  做封装的时候,你有了TOP 面,就会自身产生阻焊层。后续高版本做库自动加了SOLDER 层,我都是删除了, 加这个层,只是在阻焊灌铜起到避开做用

网友:
改封装最直截了当了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设置某个焊盘开窗,在不修改元件封装的情况下。

网友:
在封装里面将pin的阻焊层大小设置为0

网友:
可以选择护理忽略元件PAD的

网友C:
進到設定該零件包裝的模式,然後選取你要的腳位,在腳位設定中把solder層刪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