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调试不出来,想死了

楼主(2013-12-26):
下图是最近用到的1117-adj电路,现在输出总是随着负载变化,接单片机,输出3.3V,可正常工作,但把输出改接为一个4.7K电阻,输出变的约为3.7V; 把输出接一个4.7K电阻+LED,输出变成4.1V了,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呀

网友:
PCB图方便让看一下,jpg格式的也行,C5或C22应该有一个尽量靠近TLV1117,还有建议电源输入输出端都应该再并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
这肯定变化了,你基准都会变化,输出当然变化了

网友A:
R20,R21的阻值加起来不要超过500 ohm,试试。

网友:
介个从原理图上分析没有什么问题,原理图正确,PCB基本也不会有啥问题,顶多纹波会稍微大些。
应该是器件的问题了,买到水货了。
看了下手册,该器件允许开路,也就是说,在负载很轻或者不接负载时,输出应该不会变化太大。
建议换个同型号芯片再试下。也可以换与之兼容的AMS1117ADJ试试。

网友A:
根据上面说的R20+R21不要超过500 ohm,帮你算了一个值 ,把R20换成120 ohm,R21换成200 ohm试试.

网友:
把C23去掉看看

网友B:
R20,R21阻值大了,容易受到负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R21的阻值加起来不要超过500 ohm,试试。

谢谢,果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面说的R20+R21不要超过500 ohm,帮你算了一个值 ,把R20换成120 ohm,R21换成200 ohm试试.

谢谢, 果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0,R21阻值大了,容易受到负载影响

谢谢,果 然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现在好了,R20,R21电阻不能太大,现在选的100欧姆多点,不过以前用DC-DC,反馈电阻要求选的很大,一般都几十K,上百K,怎么这个LDO反馈电阻这么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0,R21阻值大了,容易受到负载影响

求解,为什么负载大了会对这个有影响呢?我发现ldo的反馈电阻好像都不大,但是dcdc都一般都是几十k的

网友C:
應該是 minimum load current 問題。 下方圖片是 TLV1117 的要求。

下面敘述是 AMS1117 要求:

Output Voltage

The AMS1117 series develops a 1.25V reference voltage between
the output and the adjust terminal. Placing a resistor between these
two terminals causes a constant current to flow through R1 and
down through R2 to set the overall output voltage. This current is
normally the specified minimum load current of 10mA. Because
IADJ is very small and constant it represents a small error and it
can usually be ignored.

网友:
楼上正解,和那个431的电阻一样的。

网友:
这里刚好牵涉到一个最小负载电流问题。。。

网友:
LDO的规格书应该写的很清楚了,电阻的取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 minimum load current 問題。 下方圖片是 TLV1117 的要求。

下面敘述是 AMS1117 要求:

没看太懂,能再帮忙简明扼要的概括下吗 谢谢啦

网友(点评):
就是 最小负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太懂,能再帮忙简明扼要的概括下吗 谢谢啦

o ,谢谢啦

网友:
又长知识了,看来学好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

网友:
学习了,LDO真没有注意到。我知道DCDC 一般要求是10K,100K 级以上。细节东西真要小心了!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E(2014-02-09):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 minimum load current 問題。 下方圖片是 TLV1117 的要求。

下面敘述是 AMS1117 要求:

版主大大你好,请教下,这个负载电流的计算就是输出电压(3.3V)除以(R20+R21)吗?还是如何计算的呢?我是菜鸟,见笑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大大你好,请教下,这个负载电流的计算就是输出电压(3.3V)除以(R20+R21)吗?还是如何计算的呢? ...

有空閒的時候多看看 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空閒的時候多看看 DATASHEET。

非常感谢,平时没有关注这些细节,学习了。多谢指点

网友:
多数LDO都哟最小负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