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神们,是不是cadence有记忆功能啊,急!

楼主(2013-12-26):
各位高手们,我在载网表的时候,网表一直调用之前的封装,但是查看原理图器件,确实封装名字是已经修改之后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同事说是不是cadence有记忆功能啊,麻烦各位大神们指导一下,不甚感激啊~~!

网友A:
    网表没有从新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没有从新更新吧

    已经重新更新过好几次了,不光我试过,同事也一起试了,郁闷的咧

楼主:
重新指定过了,网表也从新生成过,旧的也是删除了的

网友B:
    这个可以那样试一下,把这个封装再重新命名成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在原理中也改成相对应的名字再导下网表看下。

网友:
    在allegro那边找找更新或刷新命令

网友:
    器件更新或焊盘刷新

网友C:
    可以这样试试:
Place>Update Symbols..>指定要更新的零件或是全部更新
若pad有异动: Tools>Padstack>Refre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试试:
Place>Update Symbols..>指定要更新的零件或是全部更新
若pad有异动: Tools>Padstack>Refr ...

那些错误的封装我库里没建过,所以器件一直没到板子里过,到目前为止,原理图更新之后,那些器件也没到板子里过,将导出的网表pstchip.dat用写字板打开看,发现里面调用的器件信息就是错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那样试一下,把这个封装再重新命名成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在原理中也改成相对应的名字再导下网表看下 ...

    果然可行,我把原理图和库里的名字一起改了,结果就可以了,而且其他没载进来的器件也进来了,晕了,
    神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啊?我同事说是不是一个器件卡住了,所以其他器件也没载进来~~求解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可行,我把原理图和库里的名字一起改了,结果就可以了,而且其他没载进来的器件也进来了,晕了,
:d ...

原来器件的封装和你需要更新的封装名字不能是同一个,需要重新命名,如果还是用原来的封装名 软件怎么区分你需要那个封装库呢。毕竟你在掉新网表的版本里用的是原始的封装库 所以不更改你是永远调不进去新网表的。希望你能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器件的封装和你需要更新的封装名字不能是同一个,需要重新命名,如果还是用原来的封装名 软件怎么区 ...

    支持楼上!

网友E:
    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封装老是更新失败;总结的办法是:删除本文件夹下所有东西,除了brd和dsn,然后重新生成netlist和重新导入,然后就ok了。

网友:
    或者将brd换个文件夹,然后重新导入netlist。

网友E:
一直怀疑这不算是allegro的记忆功能,而是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封装老是更新失败;总结的办法是:删除本文件夹下所有东西,除了brd和dsn,然后重 ...

这个方法我们也试过了多次,结果不行,最后还是改了封装名才行的 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怀疑这不算是allegro的记忆功能,而是一个bug

俺也觉得是bug,需要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器件的封装和你需要更新的封装名字不能是同一个,需要重新命名,如果还是用原来的封装名 软件怎么区 ...

即使说我的库里面没有那个错误的库也不行吗,也还是要修改封装名吗?因为原理图中写错的封装我库里没有,第一次导应该是因为封装名不对应导不进来,但是将原理图中的改成我库里的名字,依然没导进,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要换个名字,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