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26):
我用的版本是pads2007,请问怎样导网表才能把PCB中的值去掉,因为我们公司想对外保密!知道的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一般PCB都是不外发的,外发的就是GERBER文件。PCB即使是把值去掉了,也难免会泄密。

楼主:
哥们,关键是我们有这个需求!也是没有办法!

楼主:
没有人顶上呀?

网友A:
先导出asc文件,在导出时不要选择PCB参数,属性,文本。然后把导出去的文件再次导进来就行了。想去掉走线,网络什么的也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楼主:
多谢我试试!只要能去掉器件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asc文件,在导出时不要选择PCB参数,属性,文本。然后把导出去的文件再次导进来就行了。想去掉走线, ...

哥们这样不可以,我刚试过,器件值还在,比如R1 50欧 C1 0.1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这样不可以,我刚试过,器件值还在,比如R1 50欧 C1 0.1U

不会吧,那你把文件发给我(1106338331@qq.com),我给你弄一下,然后传回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那你把文件发给我(),我给你弄一下,然后传回给你

帅哥发给你了!

网友B:
在ECO 模式全选好删除,不想被人抄袭,可以全改成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CO 模式全选好删除,不想被人抄袭,可以全改成O

高手这招不错,多谢!原理图也是同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这招不错,多谢!原理图也是同理!新年快乐!

这位道友,如果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便于交流!本人QQ12202654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帅哥发给你了!

你发给他的过程中已泄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发给他的过程中已泄密

    哈哈  不过可以简化删除掉一部分电路 也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不过可以简化删除掉一部分电路 也没事吧

如果能删掉,就可以直接发到论坛了。他们提问老是让人猜,又不设置奖品,猜得多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给他的过程中已泄密

是啊,不过我还没顾得上传播呢,这么一说,我得赶快去扩散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