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布线双击复制

楼主(2013-12-26):
在Expedition PCB中画图,用鼠标左键双击某根线,就会将与之相连的线选中,今天突然变成是将这些线复制,然后只有在双击时按住shift或alt键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请问各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有道词典和很多软件都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有道词典和很多软件都有冲突

WZS_PCB太厉害了,这种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WZS_PCB太厉害了,这种问题都可以解决,~\(≧▽≦)/~

    很明显你们都是喜欢用词典的同类人,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们都是喜欢用词典的同类人,呵呵

    用valor的时候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valor的时候发现的。。。

你这回帖好及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WZS_PCB太厉害了,这种问题都可以解决,~\(≧▽≦)/~

    偶然的机会发现的。。。之前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搞明白。。。总之,用vnc,valor啥的时候,把它关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回帖好及时啊

    还在论坛里面逛,看看有啥新鲜玩意没。EE赶脚很不好用啊,还是allegro用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论坛里面逛,看看有啥新鲜玩意没。EE赶脚很不好用啊,还是allegro用爽

赶脚?valor都是啥啊?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在论坛里面逛,看看有啥新鲜玩意没。EE赶脚很不好用啊,还是allegro用爽

    我画单面板,怎么设置出来才不会出双面板?是在输出gerber的时候,设置输出top就o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画单面板,怎么设置出来才不会出双面板?是在输出gerber的时候,设置输出top就ok吗?

我觉得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论坛里面逛,看看有啥新鲜玩意没。EE赶脚很不好用啊,还是allegro用爽

EE的的原理图功能现在比以前版本强大很多,比较喜欢用鼠标基本上就可以搞定大部分事情的感觉。allegro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单面板,怎么设置出来才不会出双面板?是在输出gerber的时候,设置输出top就ok吗?

在画之前没有选择单面板的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画之前没有选择单面板的模型?

    没有单面板模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面板模型啊

如果你用的是mentor的话,可以用library做一个单面的template

网友C:
单面板都用EE画,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的是mentor的话,可以用library做一个单面的template

做不了template,像偶数层的可以做,你试试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面板都用EE画,强大

是啊,我现在电脑里只有这一种软件。单面,多层全用ee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现在电脑里只有这一种软件。单面,多层全用ee的

想问下,EE软件如何建库呢?新手,手比软件还新...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时间不足,每次看书,看来一点,第二次又忘记了,所以想请问大家有没有mentor ee的视频教程?
实在是感谢了

网友:
主要是关闭词典的划词翻译功能就行了。因为这类软件会捕捉鼠标的操作,引起EE的不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EE软件如何建库呢?新手,手比软件还新...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时间不足,每次看书,看来一点,第 ...

我个人用ee一年了,就在前几天也才发现这个视频,让我也受益匪浅。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256-1-1.html,一起进步吧

网友:
的确是有道的原因,像“江枫渔火 ”所说,关掉划词的两个选项就可以正常应用了

网友(2019-05-11):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有道词典和很多软件都有冲突

也遇到楼主问题了,发现把后台运行的金山词霸关了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