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10.5的中文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12-26):
我装了个10.5的版本,有个中文文件夹解开后不知怎么用;请大师帮帮我谢谢

楼主:
再次请教这中文的应该怎么覆盖到那个目录

楼主(2014-04-11):
再次求助:我装了个10.5的版本,有个中文文件夹解开后不知怎么用;请大师帮帮我谢谢

网友A:
ORCAD 在中文的相容性不好,建議不要用使用中文(尤其是舊版的 16.3 以前的)。

關於你的中文文件只有你才知道,別人不一定會知道。
因為原版的軟件是沒有中文路徑或是中文的檔案。
所以你的文件是怎麼來的? 會什麼有中文文件夹,這.........我不知道該怎樣幫助你。

楼主(2015-02-21):
引用 网友A:
ORCAD 在中文的相容性不好,建議不要用使用中文(尤其是舊版的 16.3 以前的)。

關於你的中文文件只有你才 ...

老师:你好? 上次你的回复我又找不到了;我安你说的做了还是没删掉昨天我把删除过成出现的抄下来《不会劫图》如下我相便于你分析
以下是在控制面板或强卸载出现的
Xsetup DLL\SetupDLLcpp(439)
papp:Release orcaD10.5
PVENDOR:CADENCE dESIGN systems
$7.1.100.1248@windows xp service pack3(2600)IE8.0.2900.5512
                  确定
点击确定后出现
安装程序发生错误
请执行以下操作
.关闭任何运行的程序
。清空临时文件挟
。检查因特网连结(基于因特网的安装)
然后再运行安装程序
错误代吗  5001
                   确定
我第一次装是1.8G;我没有删掉又重装就造成3.98G的程序;我本想在目录中把目录删除就成了目前装态;想删注测表可进入注测表后又不认的该删那个望老师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