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从100MA到10A之间的变化,用单片机怎么检测

楼主(2013-12-26):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手上有个产品,10个5V电压输出口,10个12V电压输出口,当有带负载时,要求给个信号给单片机。提示接入了负载。
我接了个1R的采样电阻,可当电流小时,单片机IO口读不到,当电流大时,采样电阻上降的电压双过高,输出口电压双低,请教有什么办法?
(输出电流在100MA到10A之间)

网友:
你用1 ohm的采样,1 ohm*10 A=10 V
看可不可以用一个低Vf的二极体加放大器试试。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流是要精确检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流是要精确检测么?

这个不要精确,只要能让单片机识别到有带负载就可以。

网友:
要能输出10A的电流,串的电阻怎么也不能大于0.5R, 不然5V没发输出10A
选择合适的sense电阻,再在电阻上架上MOS管可以判断一部分电流范围的负载。
小电流的负载不知道如何判断,呵呵

网友B:
用单片机的A/D转换肯定有误差,建议用INA220这一类的IC转I2C接口,用单片机的I2C来获取电压的数据来计算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的A/D转换肯定有误差,建议用INA220这一类的IC转I2C接口,用单片机的I2C来获取电压的数据来计算出 ...

这个有误差没关系,我只要能让单片机的IO口能识别得到就可以。只要一个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
用个电流互感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误差没关系,我只要能让单片机的IO口能识别得到就可以。只要一个高低电平信号。

那就更简单了,从i2c取数据判断就是了。

网友:
    100MA ----10A可以通过继电器切换采样电阻(990R和10R,精密电阻误差小),分MA,A2个分2个单位。AD去读电压。如果电压在单片机基准内,加放大器。不在,通过精密排阻分压,进入放大器。

网友C:
采样电阻小点就行了,既然你精度要求不高,现在很多单片机采样的话应该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单片机需要靠近你的电源端,否则当电流较小时,算是线上压降,可能采起来就很困难

网友:
    采样电阻用成20毫欧的,再用仪表放大器跟随、放大,然后用单片机采,即使如此,10A时也有0.2V的压降。

网友:
    用10moh左右的采样电阻,然后跟20-100倍的放大,你不关注数值,但运放的Vofset还是必须注意,具体的和你的最小电流+采样电阻比较下就行了。   可以把电阻放在回路端,这样运放输入电压需求低,运放便宜。

具体的你得自己调,我们用10mohm的电阻可以测几十mA到4A的,再大的没弄过,注意电阻功耗和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阻小点就行了,既然你精度要求不高,现在很多单片机采样的话应该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单片机需 ...

不好意思点错了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比较靠谱。目前电子式电能表都是采用的这个原理。